有关于VGA接口不能识别即插即用监视器

楼主(2012-12-03):
大家知道,VGA接口可以大概测量下正常与否,1 2 3是三基色,对地应为60欧左右,13 14为行场,对地500以上,不等。

我有块板子,V星的K9NG NEO-V,一开始是不显,量2脚无穷大,14脚对地12欧,经拆焊接口下来,发现2脚断线,刮线补焊OK,14脚所连的二极管坏,换个OK,再焊上接口,可以显了。
但是连上显示器,显示的不是即插即用监视器,而是默认监视器,VGA线换过,驱动肯定是最新的,还是不行,装XP啥的没问题,我刚下了个WIN8,装起试试,发现画面不对,画面显示的是碎裂的,有重合覆盖的,忘记拍了,看不清楚字的,更新驱动也没用。

线是换过了好多根,都是3+6 或者3+9还有显示器原配线也试过。想问问大家,如果修,能把这个修好,这个应该和地址码有关系,但地址码对地阻值应该是多少呀,查不到数据,也好少人修这个东西。

网友:
9针里面有一个针是侦测显示器ID的。不过记不清楚是那根了。

网友:
其实12脚和15脚也很重要。。。。

网友:
换个不就好了啊

网友A:
12脚SDA(串行数据线)、15脚SCL(串行时钟线),这两条信号组成I2C总线(I 的平方C总线),好像就是侦测显示器的ID的,你看看这两条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SDA(串行数据线)、15脚SCL(串行时钟线),这两条信号组成I2C总线(I 的平方C总线),好像就是侦测显示 ...

阻值大概是多少为正常?

网友:
你可以拿块好板测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量过几块板子的12 15脚,有的是相同的900多,有的是500 120,都正常的板子,晕掉了要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