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维修得有点奇怪

楼主(2012-12-03):
三个月前,一台客户拿来的CQ43本。故障现象是有待机,不触发。

拆机后,测量待机电压正常,找了一通,确定BIOS。重新刷了BIOS。触发正常。装机回去,交给客户。

大约使用了不到一个月,客户找回来了,说本子又有问题了,和原来一样。拆机,裸板试了一下,居然正常触发跑码,接上显示器显示正常。心想,不会就这么简单吧。

装回去,再试,故障又是不触发了。晕。再次拆机,仔细检查,发现压住那个桥(这台本是BD82HM65三合一单桥),又可以正常触发了。二话不说,上BGA加焊。装回去,又好了。再次交给客户。

真不幸,这次又是不到一个月,客户又回来了,说故障还是一样。晕哦,再拆机检查,发现这次还是桥的问题。为了让客户不要再怀疑我们的技术,自己花钱买了个桥回来,给他换上了。也修好了。

这次终于好些了,测试了好久,都没问题,就交给客户了。直到昨天,大约离换桥过了一个半月这样,客户又把这机子拿来了。看他已经很不爽了,虽然后面两次我都没有再收钱,但客户修了三次,明显已经在怀疑我们的技术了。唉,没办法。

这次故障和以前不同了,以前是不触发。这次是触发,但键盘指示灯会闪几下。用可调电源看了一下,0.68左右不动。也无显示。不会又是桥问题吧?但不太可能呀,桥是换的新桥。唉,问题真多。

刚刚有时间,把这台机又拆了,拨掉主板电池,再次开机想试一下,没想到,居然电流一下跑到1A左右,接上显示器,有显示啦。重复试了多次,每次都正常开机显示。

唉,这台机到底怎么回事,一开始是BIOS,然后是桥,现在居然是电池。不管了,明天再试试。

网友:
一台机器三种故障,只收一次钱,还被怀疑!楼主的命很惨。

网友:
服了你,以为自己掏钱换桥,2次不收钱,客户就会以为你是好人,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网友:
应该收钱的照样收,不然顾户以为还是上次相同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你不如换个南桥的晶振,就你那个独桥 的晶振,我修到过华硕的机器几个都是这种情况最后都是没办法换着试试的结果就真的好了

网友:
~~的确遇到这类故障真是有苦难言( ⊙ o ⊙ )啊!———同情楼主的遭遇!!!

网友:
真的是多灾多难啊,楼主后来修好了没??

网友:
自从昨天晚上把主板电池拨出来放电后,再装回去,测试到了现在,一却正常。

难道就放个电好了?我现在都不敢交货给客户先了,再试两天再说,呵呵。

网友:
会不会是CPU

网友:
奇怪了,

我碰到一个,待机0.02,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可是待机还是0.02没有变化,灯亮了两三秒种就熄了。

网友:
应该是晶体的问题。

网友(2013-01-03):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 有没有在返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