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盘的主控是什么?

楼主(2012-12-03):
朋友的U盘,认不出来了,想要里面的数据,让我帮忙解决一下。
插到电脑上,会反复出现拨出、插上的提示(指示灯也会随着灭、亮)。
换了晶振,还是老毛病,进一步怀疑是主控有问题。
想从淘宝上淘一个同样的主控,却看不到主控是什么。

芯片上的字符
40M3SA1
R04G1017

麻烦问一下各位达人,这个U盘的主控怎么换啊?

网友:
一般里面有两个芯片的  看到你这里就一个芯片吗  我以前换过  主控芯片 换了就好了 资料也可以看见  不知道你这种是不是那样的

网友:
补充下 我的U盘是有两个芯片的

网友:
一个芯片啊,貌似是带控制器的,要么量产,要么报废了;量产工具貌似不好找,而且量产了数据肯定没了

网友A:
换了芯片也可以的嘎?我一直以为换了芯片,数据就没得了是。

网友:
数据估计难拿回来了  要不就量产了  做数据恢复 赌博一下

网友:
把Flash芯片拆了/!

网友B:
插入电脑,还没等硬件扫描完成,就会闪断一秒左右,电脑会重新扫描,然后又闪断……。电脑根本没办法识别,查不到主控,无法量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芯片也可以的嘎?我一直以为换了芯片,数据就没得了是。

不换FLASH,只换主控,是不会丢的。不过这种没见过。

网友:
你去数码之家问问,另外哪怕同样牌子的主控芯片也因批次不一样而不同。你倒不如试着把flash芯片弄下来换到别的U盘看能不能把数据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换FLASH,只换主控,是不会丢的。不过这种没见过。

这大师是哪个? 好像认识。。。。谢谢  !又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入电脑,还没等硬件扫描完成,就会闪断一秒左右,电脑会重新扫描,然后又闪断……。电脑根本没办法识别 ...

仔细看了你的描述,感觉USB接口是不是接触不良?这个也要判断一下

网友:
仔细看了你的图,应该是黑胶盘转成的板子盘,先热风补焊,再直接飞usb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