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开机不亮,测试卡c0

楼主(2012-12-03):
联想f31a开机不亮,测试卡c0,师傅们帮忙,多谢!!

网友:
内存的问题吗?

网友:
显卡导致不过内存吗?

网友:
标题简短明了。

网友:
问题没有说清楚  是独立显卡的 先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估计就是8400显卡  做显卡吧

网友:
楼主应该先排除内存,显卡接触不良的问题,再来确定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内存问题 电流到哪里啊?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不行,就加焊北桥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我也有一板跑C0的

网友:
这款显卡是通病,一般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