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0不满屏

楼主(2012-12-03):
(图片)

网友:
在线等,N213 方正a656 r650电路图都一样的

网友:
有没有换屏试试,屏是好的吗

网友:
BOIS 的问题   我修过

网友:
刷屏码片,

网友:
为什么不把北桥换掉呢

网友:
怎么样啦,弄好了吗?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的事,换个北桥芯片试下。当然应该先排除屏的问题再搞北桥

网友:
   个人感觉是  显卡吧

网友:
先刷一下 bios在去考虑屏

网友:
哥还是觉得屏线的问题大些,而且这个机子坏屏线的还挺多

网友:
换个屏试试,我觉得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屏呢, 或者换个北桥,再有就是查查北桥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
EIDE_DATA和CLK的阻值差距太大了,看中间是否有电阻连到北桥,如果没有的话,只怕是要动北桥了

网友:
有没有屏最好先试一下看

网友:
屏和屏线没问题 换北桥吧

网友:
屏的码片问题,我修过宏基的,刷码片就好了

网友:
码片数据异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我自己确实遇到过北桥损坏导致宽屏变方屏的,是HP520的机器,945GM芯片。

网友:
感觉屏有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啊,分享下啊,

网友:
没有呀,等高手

网友:
换过屏和屏线,北桥做了个上去一样,阻值也一样,摘掉桥阻值无穷大,说明信号直接进桥

网友:
还是换屏看看又省事

网友:
换个北桥芯片试下

网友:
刷BIOS 吧  可以好的

网友:
I2C不正常哦

网友:
外接还有这问题吗?外接都这样的话就建议你考虑BIOS,显卡,外接好的话就多考虑上半部分再来想显卡。

网友:
刷BIOS吧一般都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