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5不过隔离保护求助!

楼主(2012-12-03):
HP CQ325,不能触发,开关脚上有3.3V,电源插口指示灯白灯和黄灯都亮着。  不过隔离保护,Q9862的123脚有18.5V,4脚18V,KBC没发出ADP_EN信号。AC_ADP_PRES有3.3V到KBC。因为对笔记本不太了解,不明白KBC要达到什么条件才发出ADP_EN这个信号。而且这个跟BIOS有关系吗?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谢谢

惠普CQ325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先修ADP_en  应该是3.3V

网友:
~~前不久也修过这款HP本子,故障是通电待机电流为0.01~0.02MA。按开机键偶尔电流上到0.16左右死机,好像这款机子它的电源公共端同其它机子不同,害的走了好些弯路,最终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还没修过呢,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应该把解决过程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