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MOS管击穿会怎么样!

楼主(2012-12-03):
我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打了一下PQ103的DS两极,通的,好像是击穿了。机器能正常开机,这种情况下,继续使用会有什么影响吗?还有电源适配器插上以后,为什么PQ101的5678脚测不到实际的电压,一直在跳,一次和一次不同,134脚有19.4V的电压,这正常吗?

网友:
估计你是找不到地线

网友A:
低电平的时候是通的哟

网友B:
是不是带电测通不通的哥们

网友C:
电脑正常的情况 开机使用没有问题,在待机时就会不断的跳变。

网友:
因为 一开始待机时 PQ101的4角电压是19v PQ101没有完全导通,只能流过很小的电流,这时PQ102短路了,这个电流太小了,带不动后面的电路就会 出才不停的跳变,

网友C:
当PQ101的4角 变为9V时 就导通了,可以满足后级所需要的电流就不会跳变了,建议还是换了它,不换的话一直插这适配器时会让后面的件寿命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的时候是通的哟

不会吧,那为什么PQ101不通呢?我不是带电测,而是静态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带电测通不通的哥们

不是,静态测,P管不是D到S有阻值吗,没阻值也不是无穷大,而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正常的情况 开机使用没有问题,在待机时就会不断的跳变。

待机的时候,PQ101的5678脚会不断的跳变,是吗?我是新手,刚接触这行,别见笑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PQ101的4角 变为9V时 就导通了,可以满足后级所需要的电流就不会跳变了,建议还是换了它,不换的话一直插 ...

建议把PQ103换了,是吗?还是哪一个呀,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PQ103换了,是吗?还是哪一个呀,谢谢!

你测的那个是短的,换那个,你测的不是PQ103 1  2 3和5678是通的吗,那就换了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的那个是短的,换那个,你测的不是PQ103 1  2 3和5678是通的吗,那就换了它就行了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