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7密码破解

楼主(2012-12-03):
    电脑店U盘启动里面的    能破解win7的没有嘛

网友:
下个杏雨梨云试试可以不

网友:
xp的系统碟 通常破不了win7
推荐做一个win7的pe 像大白菜 大地等等,都带这个工具

网友:
我也想学习这个,有人得破解过吗??我就知道有的PE可以绕过密码!!

网友:
可以清除,破解不了

系统盘里都带的,
我一直用的这里的系统可以清除的
http://hi.baidu.com/new/166161

网友:
WIN7的密码可以用WIN7的PE进去破解,XP的和03的PE是不行的

网友(2013-01-10):
大白菜U盘启动
可以 !!!

网友:
用XP的就行,亲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