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掉电。一般什么问题?

楼主(2012-12-03):
一款联想的 笔记本,用了可调式电源,待机电流0.002。按了开关瞬间0.6(注意是瞬间)立马就变回0.002去了。  能够初步判断么?开关问题?还是有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
短路了  查一下供电 正常不

网友A:
第一反应0。6的电流掉电 要么缺电压要门短路保护了

网友:
看看CPU 管理吧

网友:
估计是缺少哪路电压造成的保护。楼主仔细查一下,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反应0。6的电流掉电 要么缺电压要门短路保护了

短路保护差不多。可是不知道怎么会突然玩着玩着游戏就花屏了、这是关键、内存?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保护差不多。可是不知道怎么会突然玩着玩着游戏就花屏了、这是关键、内存?南桥?

花屏不就是显卡的是吗  正好是玩着玩着花屏了   显卡已经开始慢慢的虚汗了   已经坏了  但是还不彻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保护差不多。可是不知道怎么会突然玩着玩着游戏就花屏了、这是关键、内存?南桥?

这个我清楚。。关键我测出来。开不了机的主要原因不在显卡。还有线路往其他地方跑了。只是想说明一下。显卡那征兆 还能导致要他跑到哪去?

网友:
测下按键电压-----

网友:
都是新手 没有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