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定时重启,无中毒,无蓝屏,硬件检测无问题.

楼主(2012-12-03):
前天公司有台电脑总有重启现象,而且不定时,也没有什么征兆.
内存,CPU,主板检测都没问题.目测不应该有这毛病.
拔了线准备裸板测试,发现重启现象没有了.
插上线后重启又来了.
我一个一个线的排除,到最后终于找到罪魁祸首.

原来是重启的开关里面的弹片脱落了,掉在两个触点上,主机稍微一动,包括风扇动静大点都重启.拔掉重启线一切OK.

这种问题大家应该都碰的少,之前我也没碰过,没想过这开关还能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那里接触不良了  从简单开始  先把机器从新装一下  试试   如果不行  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目前还没碰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碰到开关有时弹不上来的,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有时候连电也会出现一些毛病,令人很无语

网友:
我也遇上同样的问题 但不同的是  面板跳线全部拔掉还是那样重启

网友:
先简单 后复杂,心细总没错的,我考虑问题首先考虑最简单的事,因为我不会修呀!

网友:
有时就是想不到简单的方法了,现在的社会太复杂,想法也跟着复杂了.

网友:
遇到的倒是没有  只遇到过那开关没反应的那种

网友(2013-04-22):
这样啊,学习了,电源开关还真没拆过呢,有空试试

网友:
碰到过启动开关短路的,开机马上关又马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