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声卡的笔记本主板怎么修?

楼主(2012-12-03):
  芯片换过,供电都没问题,还要查哪里?

网友:
声卡都是南桥管的,不过很少坏到南桥,你看一下BIOS里吧!是不是关了,还有系统!

网友:
是不是你的系统不行了!

网友:
时钟,供电,复位,总线

网友:
有示波器测一个有没有时钟信号,还有和南桥相连的电脑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华硕A8声卡检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