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TFT20W90PS1(2036S)的MCU程序

楼主(2012-12-03):
求AOC TFT20W90PS1(2036S)的MCU程序·开机插不插VGA都是无信号输入·VGA接口测过没问题·有这MCU程序的朋友帮个忙哇

网友:
晕了·难道大家都没吗?有卖这程序的朋友也可联系

网友:
先看看VGA接口处是否有2个6脚芯片,有的话就把连接VGA 13、14脚的芯片拆除试试。你看看主芯片、屏是什么型号,我只有2016SW的。

网友:
什么东东,看不懂!

网友:
现在确定是MCU程序的问题·主芯片型号是TSUMU18ER-LF··屏型号是:三星LTM200KT03

网友:
抱歉,这个型号的没有。

网友:
怎么大家都没有吗?好心人帮帮忙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