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延时D

楼主(2012-12-03):
大家好,我想问下我的笔记本硬盘用硬盘检测工具测出来是 D-检测延时   在硬盘的起始处! 这个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啊?      问问大家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扔了吧!硬盘修复小问题(逻辑坏道)什么的还有修复的可能,这种坏道不行的!

网友:
擦拭下  能就可以  不能就报废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少量坏道可以用MHDD修复。

网友:
这是用什么软件检测的

网友:
500G的盘,,扔了多可惜,,还是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