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6715S插上适配器风扇就转不能启动

楼主(2012-12-03):
手上一台HP COMPAQ 6715S一插上适配器风扇就转,充电指示灯亮且一闪一闪的,长按开关键可以断电,再按开关键可以通电然后再长键开关健就断不了电,该机偶尔插适配器风扇没转就可以正常启动并正常使用,但能正常启动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是有时亮有时不亮。拆机清灰仍是这样,量供电IC MAX8760一插适配器风扇就转的时候6脚 有3.3V,10脚4.9V,EC是SMCS KBC1070-NU,网上查资料得知MAX8760 6脚是接EC送来的ON/OFF信号,EC的资料没查到,请问各位大侠这种情况是不是EC有问题了?(EC我补焊过排除虚焊)

网友:
加焊北桥 试试

网友:
先不用看风扇 先按加电不显来修 看看供电全不全,如显卡供电有没有,还有内存 CPU供电,没有供电 测为什么没有 是后级短路还是条件没有满足呀

网友:
一插上适配器风扇就转,是待机的时候不该出来的电压已经出来了,仔细对着电路图看看,风扇是有EC控制的,查EC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