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有吱吱的响声,高手来帮看一下

楼主(2012-12-03):
SOTEC老机器,不知道什么牌子,没听说过,版号N243S8 ,通电后好像是3,5V小板发出来的有响声,3 5V电压出不来,电流表在0.004到0.04跳变,有时候正常,正常时没响声,待机电压也正常,能点亮,但大多时候是不正常的,没有思路,怎么解决???MAX1632芯片和电感都换过,还有公工点对地阻值才330,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也才58,不知道正不正常,特在此请教高手

网友:
有虚焊或是后继短路

网友A:
是不是电感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感发出的??/

不知道 啊,电感我都换了

网友B:
你的电脑以前有没有进过水呀,放到电烤箱 烤个半小时,如果主板有焊接不良的也那好 了, 还有没有3V 5V时,供电芯片 条件满足吗,如果满足那就说明芯片是过压 过流保护了,测后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以前有没有进过水呀,放到电烤箱 烤个半小时,如果主板有焊接不良的也那好 了, 还有没有3V 5V时, ...

没有3V5V时,待机也没出来,芯片主供电电压3V左右,保护隔离第二个MOS管输出级电压才3V左右,测对地阻值才330

网友:
吱吱响,一般是有电容或电感性能不好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3V5V时,待机也没出来,芯片主供电电压3V左右,保护隔离第二个MOS管输出级电压才3V左右,测对地阻值才 ...

芯片主供电电压是3V是不对的,看看是从那里过来的,也可以截个图上来

网友:
后级短路,查3V待机

网友:
- 撬电感, 换电感。过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