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坏一个联想k8m890,纪念

楼主(2012-12-03):
此版无复位,测试cpu电压偏低仅0.9v,测试pwm信号有。内存供电正常1.8v。当测试到北桥芯片电压时候发现不正常,是由一个场管提供的,d级3.3v,s级仅0.3v。于是跑线,跑到324的6脚,量5脚电压1.5v正常,
测试7脚电压为低电平,判断324已经损坏。 此时应该测试一下场管s级电阻的,由于经验不足,仅测试了一下324的5,6脚电阻均在800欧姆左右。这是经验不到的原因。。
换上324后,开机,主板已经正常复位,跑00.过了一会稳到焦味~是芯片烧了。摸了下场管手指立马起泡,断电量了场管d级阻值正常,s级为0.看来北桥已经烧了。是不是原来北桥就已经短路了呢,害我多搞了那么久。。。
纪念一下,还是欠锻炼啊。
后来拆下场管和324,发现都没什么问题,只是桥烧了。

网友:
维修就是需要经验 经验非常重用  还有需要很细心  如果有师傅叫就更好了学的更快

网友:
测下北桥体上的电容两端是否为0殴,不行拆下来测是否为0;如果是0那北桥击穿了。

网友:
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劫长一智嘛,

网友:
这问题是很难解决

网友:
这个板子桥供电不正常是通病了

网友:
请问楼主  北桥的电压时多少至多少V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威盛890的北桥没有电容的哦?

你上电的时候北桥热不热?

网友(点评):
供电管下面都跑出锡珠来了,*脏话*,手摸了一下,立马一个泡

网友:
北桥供电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电的时候北桥热不热?

闻到焦味了,北桥都短路了呀。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了10片9片都是北桥供电的一个MOS管损坏,,G极有电压,D极也有,S极没电压,换管子,马上就点亮

网友:
其实,我这个板子是修错了,后来发现是cpu坏了。接了这个cpu后,北桥接入点也就是场管s级是直接对地短的,还以为是北桥烧了;烧焦的气味是来自场管下面的pcb层烤焦的,后来拆掉场管和324都没坏就想当然认为北桥烧了。
更要命的,我只要板子已坏,又不是客户的板子就直接拆掉所有芯片,所以这片主板被我误杀了。
后来又来了个一模一样的板子,一样是桥“短路”,这才意识到应该换个cpu试试。
这才避免了再次发生悲剧。
这次的板子再换了个cpu后跑c1挡内存,测0.9v不出来,测试供电芯片,输入1.8v正常,参考脚0.9v正常,却没有跑0.9v出来。断电测试电阻正常,直接判定9173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