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主板BIOS的问题。

楼主(2012-12-03):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手头有一块华硕主板。型号为P5GC-MX。此板经过供电修好之后亮了,但是出现一个问题,无法进入BIOS,
用编程器刷了一遍最新的BIOS故障依旧。
忽然想起在前几天也有块技嘉主板也是此故障,也是没有整好,当时客户急着取板子点亮了就给他了。
因为小弟是新手初学。在此跪求大神指点迷津。。。

显示的代码是:press F8 for bbs popup。

pc2-4300 single channel mode

checking nvram。。。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done

cmos checksum bad。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初步怀疑是不是bios芯片损坏了。。。

网友:
{:soso__4934827735819225923_4:}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
这个是15秒后关机,修USB的OC信号。

网友:
3楼说的对

网友:
是USB那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不是BIOS问题,是华硕主板usb过流保了,导致15秒自动关机。查usb-oc信号 ,大都是由822排阻和472排阻分压过去的。

网友:
我也见到到过这个问题, 原因估计是客户强行反插USB接口,导到前置面板USB接口的引脚弯曲碰在一起造成短路引起过流,南桥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