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主板9针显示器接口怎么转换成VGA接口

楼主(2012-12-03):
一工控机器显示器换了,想把主板上9针接口转换15针VGA接口,这样随便拿个显示器就可以接,不知道怎么改,希望各们师傅帮帮忙,目前知道显示器上的9针接口定义。大家看下这个主板

网友:
我有这样的显示器,但是不知道怎么转换,等高人出现

网友:
万能淘宝转换线你上去看看应该是有的,淘宝的东西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网友:
转换出来还是黑白的,这个是早期黑白显示器用的9针的接口

网友:
没有就自己做,反正就是RGB,H、V、GNG六个信号,以前老的COMPAQ的彩显我记得是九针的,好像123是RGB,,89好像是行场同步,有兴趣自己可以试试

网友:
测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9针VGA标准引脚定义:
1 RED Red Video
2 GREEN Green Video
3 BLUE Blue Video
4 HSYNC Horizontal Sync
5 VSYNC Vertical Sync
6 RGND Red Ground
7 GGND Green Ground
8 BGND Blue Ground
9 SGND Sync Ground
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5楼正解。自己做根线,九针{新加}的R,G,B,H,V,GND{网线}连到母头VGA15针{新加}相应的接口上,这样随便拿个显示器就可以接,N年前做过。

网友:
楼主自己卖一条转换钱就OK啦!

网友:
这种屏我修改过,直接更改是没有用,首先你先要确定9针的模式MDA CGA 还是EGA有示波器的可以测试下H-SYNC  带该18~20HZ  V-SYNC 50HZ左右 其次找个VIDO 哪一根都可以 红 绿 蓝  因为这个屏本来就是单色的  如果客户需要哪一种颜色你可以调试下  同时红绿蓝VIDO在示波器下显示方形。几十兆HZ的感觉。然后你接到现成的转换盒上。通过转换盒 输出VGA 这样你的目的达到了。

网友:
补充下我上次做的方案。 至于公司名称我就不写了 怕人家说我软广告。

维修方案
序言
在全球的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工业控制设备涌现,特别我国为全球加工大国,拥有大量工业设备。然而大多数早期的工业设备,如80年代,90年代采购的工业设备多数为早期的显示系统,如rgb,rgbs,rgbhv,cga,ega,9针显示器等,因年代已久多数已老化,或者显示器已经无法显示,需要更换,而厂家已经不再提供可匹配显示器。工业显示器维修非常困难.对于此类显示器,需要根据不同情况来进行维修,在维修之前需要对原来的显示器原理进行了解,才可以对应提供可行性方法。
对于本厂的486时期的PC,附带ISA显卡,从技术资料来判断此机器诞生于199?年,用示波器测量出h 行扫描的频率为15.7,断定此显卡为CGA技术,分辨率为640*200 单色,通过使用的驱动板为FLAT PANEL CGA INTERFANCE II 。使用的液晶为等离子液晶,型号EL8358MS,出现的故障为液晶模块矩阵出现问题,其次是液晶屏本身连接模块的压线出现了问题,对于此问题基本无法维修,只能采取更换。

维修方案
方案一、更换原装屏   EL8358MS为平达早期产品,找了几家专业做的报出来的价格2-3万左右。采取此方案,优点:直截了当的排除故障。缺点:价格比较贵,但是以后如果再次损坏,并且是不可以修复的部件,维修起来仍然代价高。报价3.6万元。不太推荐此维修。

方案二、使用替代换屏  使用替换屏,来替换此屏,替换屏可以是EL的 也可以使LCD 或LED都可以。采取此方案,优点:可以采用原来目前通用的屏,同时贵厂可以采购备件,解除后顾之忧。缺点:并非原装,清晰度上稍差,同时需要更换CGA视频输入信号。报价15000元,推荐使用。

方案三、转换视频信号  使用转换信号装置把CGA输出转换成VGA输出。外界普通显示器使用。采取此方案,优点:显示画面更大,分辨率更好可以800*600,如果损害更换更方便.缺点:需要另外找地方放置,看起来有可能会别扭。报价10000.推荐使用。

网友:
买了一块cga转vga的板,但还是无信号,要用1500的板才行,这样就 不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正解。自己做根线,九针{新加}的R,G,B,H,V,GND{网线}连到母头VGA15针{新加}相应的接口上,这样随便拿个显 ...

这样好像转不过来了,显示器是CGA显示器,在淘宝买了块cga转vga的板都不行

网友B:
好像不能直接转吧?
VGA接口除了三基色(R,G,B),行场同步(SYNC-V,SYNC-H),供电(VCC,GND)外,还有I2C总线的两根线(CLK,DATA),共9跟必须的线路。
CGA接口提供有同样的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能直接转吧?
VGA接口除了三基色(R,G,B),行场同步(SYNC-V,SYNC-H),供电(VCC,GND)外,还有 ...

是不能直接转,夭折了

网友(2013-01-05):
很多显示器i2c的线不接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你这个自己改有点麻烦吧,可以用转换头解决

网友:
无非就是少了几条地线而已,直接换个VGA头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最近有试过。不过9针定义和上面的应该不一样,因为那个1-2脚是接地。在网上找的定义
MDA、CGA、EGA 9针接口引脚定义:
1、GND (地)
2、GND (地)
3、NC (空)
4、NC (空)
5、NC (空)
6、INTENSITY(亮度)TTL电平
7、VIDEO(视频)TTL电平
8、H-SYNC(行同步)TTL电平
9、V-SYNC(场同步)TTL电平
可是接地和H-v接上显示器没检测到信号。     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