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大电容电压咋600多

楼主(2012-12-03):
前几天有个客户说很难开机,重启就开不了机,查开关针电压才2.5伏,换电源问题解决。今天短接金河田385静音版绿线黑线,风扇不转,拆开电源,卸下付电源旁的50v 100uf  50v10uf两个电容,万用表测量似乎正常的,从新装上。测辅助电源没5伏、12伏输出,大电容没鼓包,两个大电容有600多伏电压,不是300多的吗,咋600多了呢,大家都说我测错了,晚上我再测了一遍,第一个大的电容正到负是450,第二个是没压差,旁边那个电阻无穷大,再测第一个大电容电压变成560了(没放过电),可能是万用表没电了

网友(点评):
找错了热地吧????

网友:
看错了吧11

网友:
换表再测一下。

网友:
怎么也不太可能搞出600V啊,莫非楼主家的电压要400多伏?三相交流电--!

网友:
换个表测测   表坏了

网友:
好虾仁哈!!!

网友(点评):
应该不会吧,万用表有问题啦,不可能这么高的

网友:
更换测量表试试,真的是600V,怕整个电源板都起火了。

网友:
怎么可能是600V呢,可能是楼主表坏了吧

网友:
楼主表坏了吧

网友:
呵呵,楼主的表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难道有个110V和220V的转换开关。现在在110V位置。但接的220V电压。如果是这样电源应该已经烧了呀

网友:
不可能吧

网友:
根据经验,是国产表,而且9v电池没电了。

网友(点评):
貌似量电压,电流不会用电池吧?

网友:
怎么那么多灌水的啊。。管理员呢。。

网友:
600多V,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表,估计 是坏了 i

网友:
很多杂牌国产表,电池缺电电压低,基准会出问题,导致测量值严重偏大,比如5v量出来8点几伏甚至10v,但是换电池后马上就正常了。这个有定论,不需要争。

网友:
回复  明天又是晴天
     模拟表测量电压当然不需要电池,不过搞维修的大多使用数字表量电压。方便。

网友:
是不是档位打错了!要么表有问题。跟有没电池一毛关系没有。

网友:
高压电容一个有电压,一个没有,本身就不正常,先检查一下两个电容及并联的分压电阻有没有问题再说。

网友:
600V ?不太可能吧,真是的话还不冒烟啊?

网友:
你是不是测错了?那有这么高?

网友:
会不会电源具备110 V/ 220 V转换器。

网友(2013-01-07):
不可能600V 要是这样滤波电容早开花了 滤波电容高压击穿肯定炸保险

网友:
21楼说的同感,先把电路修好

网友:
万用表没电了

网友:
呵呵,表是山寨的吧

网友:
是你表不准吧!怎么可能呢!

网友A:
直流当交流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当交流量了吧。

没可能这么高电压,要真这么高600V 电容早爆了,你要看一下表是不是9V电量不够呀。。。。。

网友:
太夸张了吧   600V    上天怎么给你那么一个号电源

网友:
真是给力  没电到人已是外幸

网友:
一般是数字万用表里面的9V电池电压过低。

网友:
应该是均压电阻有一个坏了

网友:
那两个电容的均压电阻也坏了,再继续使用会造成电容损坏。

网友:
不可能吧?600V,电容还没炸?

网友:
应该380V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