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格式化后坏道还存在吗

楼主(2012-12-03):
系统卡,装系统特别慢,有时碰上用u盘pe启动时直接卡死,判断是硬盘坏了。
想问,扫描修复硬盘很费时间吧?大约多长时间?
重装系统格式化后,坏道还存在吗。

网友:
这个要看是软坏道还是物理坏道
软坏道直接格式化就正常,物理坏道就隔开,隐藏起来
对付老的硬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使用硬盘内圈装系统
一般系统常用的是0-5G可以把系统装到5G之后的空间去
或者直接安装到硬盘的外圈,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最后边的分区

网友:
硬盘吗如果是逻辑错误还能修复但不能保证能用 如果检测出现错误的话 直接换就可以了 看看你运气吧 硬盘出了坏道 是用不住的

网友:
试一试低级格式化,但重要数据还是不要保存到这块硬盘里

网友:
逻辑坏道的话低格可以解决问题,但如果是物理坏道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采取屏蔽措施。

网友:
怎么格它都是纯在的

网友:
扫描修复硬盘一般都用的MHDD 你的U盘进PE之前应该有dos工具箱。里面有这个工具 不是特别大的硬盘只要一个小时都能修复完了。。他只是把坏道屏蔽了,,不是坏道特别多的话屏蔽完硬盘应该就能好用一阵子

网友:
硬盘有坏道的话,你格式化之后还是有的,只有把坏道那一截给分出来不用,不然你修复了之后还是会出现坏道的

网友:
我试过用MHDD修复坏道后,当时检测没有坏道了,而且还能装系统,进系统,然后关机断电过2天后,就进不了系统了,一测坏道又出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硬盘出现坏道后,用一般的MHDD修复是不能彻底的,用一段时间后还是会出现的

网友:
坏道不管怎么格都不会消失除非返厂市面上没几个人能搞

网友A:
怎么裁出来啊

网友:
建议还是换新的硬盘,如果有数据写进写出,出问题的频率很高

网友:
逻辑坏道可以修复,但如果是物理坏道的话,那只能隔开了

网友:
用Victoria4.6这个软件,先用扫描功能扫出坏道,之后再用擦除功能屏掉坏道。硬盘最好接到另一台机子上做这工作。或者用块好硬盘做系统,引导后再做。因为有坏道系统容易死机

网友:
物理坏道是无法修复的,逻辑坏道可以搞搞

网友B:
我以前有个硬盘用的时间久了 发出叽嘎叽嘎的声音 后来就坏了 这是有坏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裁出来啊

重新分区啊,把坏的那一截隔离,只用好的,有坏道的那一点分成一个区,然后隐藏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有个硬盘用的时间久了 发出叽嘎叽嘎的声音 后来就坏了 这是有坏道吗

发出声音就是坏之前的征兆,那个时候你就该换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