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开关问题

楼主(2012-12-03):
今天接到一台21.6的led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我换了一爱驱动板,可是他的按键式触摸的啊,我们这种通用驱动板是轻触开关的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情书开关的按键改成触摸的开关的呢?接到这种机真头疼啊!郁闷

网友:
这种机子的原装驱动板很难找到,客户又不想花太多钱,哎i,真难啊

网友:
改不了   弄块原装的吧

网友:
换板子是最后的办法,能修尽量修好本身的

网友:
要么修好、要么换原装、要么这机子那里来就那里去。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网友:
是的。后来换了原装板

网友:
好像是有是可以改的啊,你去看下吧

网友:
没见过可以这样改的,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