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遇一宏基笔记本牛

楼主(2012-12-03):
今遇一宏基
笔记本
笔记本被软体物件掉落 砸了一下后启动不了,PE能进去打开硬盘 可以分区,但是系统安装到15%就停止,无论U盘光盘都一样,把硬盘放台式机上装系统也是一样很难识别硬盘
笔记本

网友:
没有扫下坏道么

网友:
你看看有没坏道 可能分区还行但是分了区之后不保存

网友:
应该先扫一下坏道吧,这种被砸的坏不坏难说的很,先扫一下就不必浪费那么多时间了嘛

网友:
要是硬盘有问题,你装不进,很正常,同意楼上的,先确认一下,硬盘有问题没有

网友:
MHDD 测试硬盘,如果是西数硬盘的话 请用原厂测试软件。

网友:
这有什么牛的,就是硬盘有问题了,检测一下硬盘或者换硬盘就完了

网友:
换盘不就收了 几张红牛就到手了

网友:
换硬盘做系统

网友:
更换新盘吧,可能修不好的,勉强修好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估计硬盘是凶多吉少

网友:
估计硬盘挂了

网友:
震动的硬盘基本都坏了。

网友:
不是硬盘,就是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