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466 开机到滚动条走两圈,风扇开始响,然后掉电了。

楼主(2012-12-03):
手上有一台联想 C466 开机到进XP,滚动条走第一圈,风扇开始响,滚动条到第二圈然后掉电了。如果进BIOS或DOS就不会掉电。而我反复多开七八次后就正常进系统了。请问这是哪方面的问题?CPU供电上下管,330电容都换了。

温度超高肯定不可能,机子才通电,不可能热得这么快的。刚才又把芯片去掉,点不亮,三秒就断电,又焊回去,还是一样,滚第一下,风扇开转,第二下,掉电。用U盘进pe也是一模一样,滚第一下,风扇开转,第二下,掉电,如果开机按F2在BIOS晃来晃去,搞个三分钟左右,什么不调,直接退出,可直接进系统了,而且风扇也不会这么早就转。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刷bios 会解决, pch 内部温控电路引起。

温控,重点检测对象

网友:
CPU旁有个8脚虚焊,补焊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主有消息没?

网友:
机器修好了没有 ,分享一下

网友:
排除虚焊问题没有

网友:
独显吗?有没注意显卡的散热??

网友:
温度超高肯定不可能,机子才通电,不可能热得这么快的。刚才又把芯片去掉,点不亮,三秒就断电,又焊回去,还是一样,滚第一下,风扇开转,第二下,掉电。用U盘进pe也是一模一样,滚第一下,风扇开转,第二下,掉电,如果开机按F2在BIOS晃来晃去,搞个三分钟左右,什么不调,直接退出,可直接进系统了,而且风扇也不会这么早就转。

网友:
刚刷了BIOS,现象还是一样,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把风扇线拔了,或者换一个风扇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有可能电源功率达不到 造成的供电不足掉电

网友:
c466南桥很容易坏。南桥的条件和南桥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