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w230a开机外接显示正常。内屏暗屏

楼主(2012-12-03):
老神舟笔记本w230a开机暗屏
。一般我们就先从屏 开始查,    我查到高压板的19v没有, 主板  保险断了接了就有19v了。 没有想到还是暗屏。我有查到高压板的3v只有1.5肯定不对,就是现在不知道是连接到哪里的,没有图纸
       到底是什么问题  , 请大家说说

网友:
(主拱电19V)  (控制3.3V) (亮度调节 3.3V ) (接地  GND)
我每次看你发帖都这么说,《大家看看怎么说,》最起码你换了保险看看单用一个屏暗不暗,排除法,一换个屏看看,二换个高压看看,三查条件

网友:
我都换了   也接了3.3v到屏上

网友:
还是不行

网友:
主拱电19V)  (控制3.3V) (亮度调节 3.3V ) (接地  GND)!
这些信号都有,就是高压,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屏还不行就是高压板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