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 烧内存槽

楼主(2012-12-03):
内存槽的3.3V处烧坏 内存条也被烧坏 有一条槽没坏 内存槽有供电 但不过内存 求助
华硕

网友:
你指的内存槽3.3V处是指内存槽哪个脚?SPD吗

网友:
VCC1.5or1.8有 SPD有?估计有断线滴

网友:
您指的3.3V是哪里?如果是SMB DATA和SMB CLK两脚的话,排查一下是否PCB有烧线导致另一条内存槽不能用,量测一下是否短路直接烧到桥导致的

网友:
测一下你说的那条好内存槽的所有工作条件:主供电:1.8V,电感或场管D级测量;负载供电:主供电的一般0.9V,在内存槽旁边的排阻上测量;两个总线供电(119脚、120脚、3.3V);一个SPD供电(238脚、3.3V)和一个基准电压(1脚——主供电的一半0.9V);还有6个时钟也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