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保护插座和串灯泡哪个更安全

楼主(2012-12-03):
  当有短路的时候用这种插座会不会炸完保险然后才保护?

网友:
当然是串灯泡安全些,但有时候是不能串灯泡的。

网友:
串灯泡安全!不会烧坏元件。
烧元件时保护插座不一定都能起作用。

网友:
灯泡直观一些!

网友:
串100W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