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给进来看下此板子毛病

楼主(2012-12-03):
  华硕 N68    电源通电就开机,   只要电源线 插拔 就开机      怎么解决?   不是电源问题  是主板问题.......

网友:
先清CMOS 按住开关能关机不?能 正常的 不能 看绿线相连的线路

网友:
开始 不能保存CMOS    换电池能保存了,  还原BIOS了  还是不行  插电就开机     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进系统关机,再通电还会自动开机吗

网友:
按键4秒钟只要能关机就是正常的

网友:
进系统正常关机后 还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貌是SB有问题啊

网友:
关机是否正常?

网友:
属于自动上点,主板有短路!

网友:
主板桥问题

网友:
曾经看过一篇帖子 说进系统后进行一下电源设置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查下I/O的脚位是否正常,,不会查的话建议换个I/O试一下,不行就加焊下桥,华硕N68桥坏也会导致很多问题,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