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清晰修了两个显示器,鲜贝下!

楼主(2012-12-03):
HKC22寸。。用一会黑屏。。 分析电源板灯管。。。
测试发现灯管正常。。高压板电容轻微鼓包。。。更换解决。。
HKC22寸。白屏。。分析平保险和屏线问题。
测试发现保险没烧。,,擦拭屏线。。 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故障位置找的挺准,虽是小问题,也小赚了点吧

网友A:
楼主至少捡到二张红色的纸!!!

网友:
光显摆 说说是怎么弄好的过程 也让我们学学啊

网友:
检查这些先从简单开始检查,然后推测难的

网友:
基本都是简易故障。拿出来分享分享也不错。可以给初学者学习学习。

网友B:
先说第一个: 用的工具有“灯管测试仪”“直流可调电源”“电烙铁”“吸锡器”“万用表”
步骤。拆下屏,接上灯管测试仪直流电源调到12V 开始测试灯管。如果电流恒定在0.5A左右大约5分钟,不灭不闪,不偏光,基本上灯管就没问题了。。如果不放心可以吧电压调高调低试试。基本都能测出好坏。
灯管没坏,所以就要看看电源板了。目测有没有元件损坏,如果损毁找同型号更换即可,然后上电测试5V 和12V是否正常,有的板子是有5V和18-35V不等。基本上有5V和12v出来就正常了。
第二个:工具“万用表”
一般屏不显示或者白屏 基本都是屏供电和屏线和驱动板的问题。
屏首先检查保险,,一般都标有F字样。。如果测量导通基本问题就排除了但不是绝对、屏线看看有没有短线裂口,如果没有就用橡皮擦擦拭金手指。保证接触良好。一般屏供电都是5V比较多。测量驱动板有没有5V在屏线接口附近,如果眼神好可以看的出来是哪根线,一般都是三根。在这些保证没有问题下基本可以排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至少捡到二张红色的纸!!!

没弄2张。。一张半。

网友:
这个也是显示器最多的毛病了吧

嗯。。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说第一个: 用的工具有“灯管测试仪”“直流可调电源”“电烙铁”“吸锡器”“万用表”
步骤。拆下屏, ...

感谢楼主回答 我想问下改通用高压板怎么知道他是几v的啊? 比如说是12V的 这个12V是从哪个元器件上接到高压 给高压供电?变压器后面有电容还有二极管什么的 有12V或者5V的电压 我搞不清楚到底那个是给高压的

网友D:
晕···你这个是想显摆啥?这钱纯粹就是你捡的

严重同意。。。。 我从一点不知道,(电源板,驱动板。高压板。统统不知道)就是看别人怎么修。自己在研究学的。。。 我的理想就是当个不入学堂的高手 哈哈。。
对于新手来说这是捡经验,对于你来说是捡钱。你也显摆显摆吧。大家都会跟着学学!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回答 我想问下改通用高压板怎么知道他是几v的啊? 比如说是12V的 这个12V是从哪个元器件上接到高 ...

通用高压板现在一般都是宽电压的 支持10-30V 。。怎么找12V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找可以找电路板上最大的变压器,电容多的那边就是电压输出端了。。。单路输出的呢就是有一个原件 有三个脚,用螺丝固定到铝制散热片上。。中间的脚输出的一般是12V,这个是单路输出!双路输出就是有两个“三个脚”原件。其中一个输出5V另一个一般都是12V-16V,所以你的高压板直接接到这个脚上就行。说白了就是不管哪里的12V接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你这个是想显摆啥?这钱纯粹就是你捡的

我不显摆,就是没事的时候发发帖,赚点积分。我空间里有几篇帖子,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网友:
这两个液晶都是给你送钱的....运气就是好..我碰到的都是难修的驱动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回答 我想问下改通用高压板怎么知道他是几v的啊? 比如说是12V的 这个12V是从哪个元器件上接到高 ...

高压板12V就在电源板高压线圈边上的电容

网友:
问题不大,能准确的找到故障点,说明基础打得很牢。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高压板现在一般都是宽电压的 支持10-30V 。。怎么找12V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找可以找电路板上最大的变 ...

谢谢你的回答 我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高压板12V就在电源板高压线圈边上的电容

谢谢你 我已经明白了  我想在问下改了新的通用高压条后 从哪个部位元件切断原来电源高压一体板子上得高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我已经明白了  我想在问下改了新的通用高压条后 从哪个部位元件切断原来电源高压一体板子上得高压 ...

有一个电感。。连接12V与高压板。  看到背面电路找到,弄断就行。要不就拆掉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