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45PLGE-RH掉件求助

楼主(2012-12-03):
如题,主板不上电,估计上家无GA专用IO换放弃了,但摘掉了内存附近的几个MOS及一个八足IC,换掉IO上电了,此IC不在,导致桥供电不出,有知道或者有此板的朋友帮忙告知下型号,先谢谢了。

网友:
和内存右手边的8脚ic是一样的,9214.

网友:
那个是6601,6612也可以用

网友:
7120   9202    9214       6321    都有可能       9214比较大点

网友:
我这里有张EP31 布局跟你这一样的,IC是6545CBZ

按楼上的兄弟提供的图纸,找到这个:(ISL6520ACBZ)

网友:
还有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试试  你测测此主板的八脚IC的接地点 看看电路的走向  找一块主板拆掉它上面的八脚IC测接地脚  如果差不多 可以换上去试试   不保证100%成功哈 供参考

网友: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我去看看,等下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