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V芯片植球温度应该调多少?无铅。

楼主(2012-12-03):
还有上风口离芯片的距离,我三次都失败了,一1次是球跑偏,1次是起泡,1次是PCB起泡。求助!上风口风大把球吹偏了。痛苦中,*****

网友:
多练多练,加多练多练多练,,先从大的开始,0.76的球,,再到0.6 的,,再到0.5的,,最后到0.45的,Intel G31以上的北桥,重植一次成功的话,植球的功夫就到家了!

网友:
此数据不能完全相同,还是自己琢磨自己的设备得出的为好!

网友:
芯片核心那一面我才调220度,植球这面260度,起泡了,是那面温度高了?求教!温度低了有怕锡珠化不了。

网友A:
貌似楼主是用BGA来植珠的?用风枪就可以了。具体还是靠自己多练习,慢慢经验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楼主是用BGA来植珠的?用风枪就可以了。具体还是靠自己多练习,慢慢经验就出来了。

明白了,我走弯路了!谢谢!

网友:
你们都是用风枪植的吗?

网友(点评):
貌似你一直上bga植珠?风枪吹吹就完事了啊

网友:
我的曲线给你,时间  25  30  20  30  25    上风  180  160  180  210  215  下风  180  160  180  190  205  风速1档  共5档  有铅植株曲线,仅供参考,机器不同再修改。先用废芯片测试。

网友:
风枪植球温度一般跳到360   风度一般   大家都怎么弄的撒!

网友:
吹的时候钢网要拿下吗?

网友:
是吹完后再拿钢网,

网友:
钢网会变形的

网友(点评):
趁温度还没那么低的时候就拿下来 要是你实在掌握不住的话就用手移到刚值完的芯片上 温度像是自己能承受的洗澡水的温度就可以拿下钢网了

网友:
280度可以!ATI的显卡芯片下30度!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就好了,温度在350一下,温度越高芯片越容易坏。

网友:
谢谢!是吹植球的一面吗,钢网不拿下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