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驱动板怎么刷程序??请高手告诉哪个是MCU

楼主(2012-12-03):
这样的驱动板怎么刷程序??请高手告诉哪个是MCU

网友(点评):
这是HKC的吧,2021L是MCU,不过得找在线式编程器刷。普通的刷不了的

网友(点评):
MCU都不知道,还怎么修板?

网友A:
你找一下一般的有英文的,

网友:
都是直接改通用板。    痛快、省时省事、更省心。。。。。。

网友:
以楼主的功力,刷不了的.....这种板刷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这个是什么板子啊?? 怎么刷?? 用VGA 全通线刷么那种编程器刷么?

网友:
个是什么板子啊?? 怎么刷?? 用VGA 全通线刷么那种编程器刷么?
请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下一般的有英文的,

找什么英文啊?? 就两颗芯片。。 没有八角芯片 和小六角芯片。??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买个乐华在线烧录器

网友:
买个乐华在线烧录器

在线编程器有。。但是都写不上。。问卖编程器的说支持什么LUSM 方案 。。。记不清他说什么了

网友:
兄弟焊的可以呀,大的芯片都焊了呀!

网友:
MCU及怎么刷,你都不清楚,,,所以你修不了,,

网友:
这样的板还刷什么哦,换了不就可以了

网友:
跟楼主一样是小白

白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能一直白。。谢谢点评

网友:
左边的那个是MCU,一般靠近屏线,有图纸的话,查下图看看

十分感谢、、、

网友:
找到这种板型号的程序。在买个能修这种MCU的液晶编程器就可以刷拉。

网友:
我怎么看见两个小的铁块浮在电路板上呀。

网友:
这种板一般是HKC或HY的,这种程序很维找到,

网友:
貌似一块通用板,用通用液晶显示器烧录器就可以刷的,至于MCU的话你不知道可以到网上查各元件的PDF就好了

网友B:
对我 就在HKC售后上班  这种的只能外接USB设备刷 不然不行的  还有程序有好几种要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 就在HKC售后上班  这种的只能外接USB设备刷 不然不行的  还有程序有好几种要看屏

这个就是HKC的板。

MCU是RTD2120,另一个是RTD2025/2525/2545等。

只要用普通的乐华液晶器就能刷了。 不用USB的也行。

网友:
芯片什么型号?NT的还是rtd的?

网友:
直接通用版  快捷省事  20块

网友:
长城19显示器

网友:
都搞成这样了,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