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跟线接哪儿 佳能2900的。

楼主(2012-12-03):
+

请问这跟红色的线应该接哪儿啊。?没找到。

网友:
边上有个弹簧一样的东西,压上面就行了

网友:
能否发个图上来呢。或者说就提点。什么位置。

网友:
就是你那图的下方右边有一个弹簧上,刚好可以把你那个线头插在上面。这机器修了10几台了,可惜照片找不到了,手边也没有这个型号的了。如果可能的话,参照HP1010、1012、1020的机器看一下,一样的位置。我有1010的机器,不过明天才能拍到照片。若明天还没解决,我给你发一个。

网友:
其实把握不大的机器配件,拆前可以把关键部位拍个照就不怕忘了。

网友:
看图片接上红线吧,我这个是HP1010的,和canon2900背板一样的。

网友(点评):
图片很直观 多谢了。

网友(点评):
请问这跟线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请问这跟线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接地的  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