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厦华LC-32u25电源高电平启动,高电平该是几V

楼主(2012-12-03):
厦华LC-32u25,烧了一个场电源管,现在开机除了+5V电源有输出其他没输出。
网上查了一些资料:

网友:
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供开机的高电平是几V?刚试了用3.3V接X505第一脚,两组有输出,不过才2点几V。知道的师傅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现在是5v待机电压会跳变,另外两组没输出了,难道不接主板单独电源板不能工作?接5V也试过了,一个样

网友:
用表分别测着C546、C547,再用镊子瞬间碰X505的1、3脚,看表上的电压有多少,如果电压低,测一下C529这儿的电压有多少(看看升压了没有),这儿正常的话,再测一下N501的13脚的电压正常不。最后就检查一下稳压环路中的元件。

网友:
测量N501供电脚对地电阻11多欧,待机电压2点多伏,等淘宝购到后一试

网友:
换了N501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