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盘不能格式化!

楼主(2012-12-03):
32G的U盘主控芯片擎泰SK6211!不能格式化成FAT32!可以格式化为exFAT!

网友:
等待高手回复,我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
量产一下,不行就费了。。

网友:
用U盘工具搓死花

网友:
用回收工具试一下。

网友:
你量产一下试试

网友:
下载个  刷U盘程序 的软件  试试    金士顿的  一般就能刷好   刷不好 就废了

网友:
是啊,这可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呢,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期待高手的妙招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量产工具,杀了

网友:
格式化的时候  报错没有

网友:
能认到就可以格式化

网友:
我之前的U盘也遇到个这样的问题找个高手远程帮量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