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1天的电源,什么都查了,都是好的,就是无5VSB刚上论坛才发现忽略了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2-12-03):
这个电源以前是烧管的,我修了一次,换了一个遍,全部检查好,发现没什么大的问题,当时就有点怀疑那个辅助变压器有问题,因为他刚好是在开关管后面,还以为是喷到上面了,就没注意,然后上电,5VSB出来了,量电压都正常,可刚还没过几分钟,.啪的一声放烟花了,一量又是一堆,懒的搞了,这2天不是下雨没什么生意,在拿出来搞搞.把改换的换改量的量,大致上差不多了,这次上个灯泡保险点,上了发现灯泡亮下灭了有戏,在检查一遍,没问题上保险,上电,不开机,郁闷,量发现无5VSB电压,重新检查,所有零件在量,发现开关管3个脚电压都为0有问题啊,检查外围零件没什么问题啊,突然在论坛上搜说变压器可能有问题,赶紧量下,发现初级的4个脚,有2个脚居然是开路的,晕死,白忙活了一天

网友:
刚把变压器拆下来,发现接在脚上的线烧断了,接上应该就好了,但是不知道这个变压器到底有没坏,因为上次烧开关管把外面的皮烧掉了,不知道对里面的绕组有没问题,还有上次在烧管还不知道是不是他引起的

网友:
在报废的电原拆一个,很多的

网友:
辅助开关变压器体积小,线径小,初级线圈脉冲电压高,而且是分层绕制,最易损坏,更换原装难,电源只有报废。

网友:
一定是这个变压器挂了而引起的。

网友:
这两天我也在鼓捣电源,网上资料说变压器是能输出5VSB,放烟花了的话是不是整流桥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