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13

楼主(2012-12-03):
L-IG41M的联想主板跑都能顺利跑码但是跑到13就不跑了 ,是咋回事情啊? 求教 刷了BIOS也一样

网友:
把内存先换条试下啊?

网友:
跑13的我是一个也没修好,修好的朋友请出来说说。。。

网友:
我遇到过几块这样的板子,换32.768晶振换好过,换南桥换好过

网友:
各大供电侧过没有大佬

网友:
把外设拆掉试试吧

网友:
检查一下声卡,不行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是困难啊

网友:
档13回焊下南桥试一下,联想G41很多南桥问题的,量估计是量不到的,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