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奇怪的掉电求助

楼主(2012-12-03):
hp 541用可调电源,上到1.0掉电,不加内存,上到1.0就不掉了,没有跳变。
掉电

网友:
在线等高手指点

网友:
检测显卡。。。。

网友:
我见过DV3000因为显卡问题挡内存的,当时走了很大的弯路

网友:
此板有5913这个IC不>有的话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