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用适别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2-12-03):
华硕F83T用适别器开不了机,用电池可以开机,开了机之后插适别器可以用,也可以充电,请教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测测ACIN信号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