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PME-S2报C1错

楼主(2012-12-03):
品牌型号:技嘉GA- M61PME-S2
故障现象:挡C1
新手发帖,勿拍。老手请飘过,见笑了。

一片技嘉GA-M61PME-S2C1,替换内存无效,清BIOS也还是报C1。查主板内存供电1.9V正常,时钟0.95V也正常,总线电压也没有问题。顺便查主板复位,时钟电压也都OKcpu供电、桥供电电压也没有问题。维修一时没法进行了。
   想起此型号主板以前遇到过几片板(都是单位的,同一个配置的),有这个挡C1的毛病,挡C1都是用另一个电源(一杂牌电源)点一下就过了,再接上本机电源(金河田3008,电源是好的)就一切正常的。尽管没法解释,但是以前试过多次都成功了。果断找出那个杂牌电源,接上点一下,还是C1呀,这回不行了。
没法子了怀疑是不是主板滤波不良,打波波的时候先测了主板时钟、内存时钟都正常,桥供电波形也没有异常。测到内存供电的时候,感觉有一点点杂波,主观上觉得没有问题,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更换了内存供电电容,换完一试,还是C1啊。

实在没得搞了,转眼看看桥吧,此板是单桥,型号为NF-6100-430-N-A3,压桥无果。拆下散热片,导热脂都完全干了。稍加点焊膏,用风枪加焊一遍,冷却后上电,终于过了,给桥加上新的导热脂,上好散热片,至此维修完毕。心理还有点打鼓,风枪加焊的能用多久呢。

网友A:
数据线和地址线当时应该电压不对吧!楼主以后要小心啦!

网友:
N61的桥虚焊的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和地址线当时应该电压不对吧!楼主以后要小心啦!

抱歉,这个当时没测。

网友:
  学点经验。

网友:
所以以后看见NV的桥,先测下供电正常,就直接干桥

网友:
AMD的内存是受CPU内部控制的压根跟桥无太大关系,C1应该是根本没认到内存。可能跟M—DAT M-CLK总线时钟有数据造成的。技嘉台机我一般碰到这种刷BIOS

以前遇到过两片也是挡C1,试着刷了BIOS和替换好的BIOS芯片过去,没有效果的。所以这次干脆懒得刷了。这片没有刷过BIOS,加焊桥后连内存都没插拔过,直接上电就过了。

网友:
这个桥我也修到好多是桥本体坏的

技嘉的单桥板正常的时候桥的温度也比较高,有几片被我在桥上加风扇了,夏天确实摸着心里没底。

网友B:
技嘉GA- M61PME-S2这款大部分档C1都是BIOS问题,桥直接烧坏的也很多,这个差不多也属于这款的通病了

网友:
就喜欢这样图文并茂的帖子 如果加上你测量的点儿 就更完美了,那样像我这样的门外汉夜看的清楚明白,

网友C:
我用风枪吹过那个桥 子用了三天就反修 后来重新值球才好的

网友:
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
呵呵,真巧啊,我自己用的就是这块板子  还没坏过,不过夏天桥温度真的是高的。我都给装了个风扇的,不然还真怕哪天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风枪吹过那个桥 子用了三天就反修 后来重新值球才好的

上BGA能好一些,风枪吹成功率较低。

这个肯定的,只是还在攒银子,没攒够买BGA的500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GA- M61PME-S2这款大部分档C1都是BIOS问题,桥直接烧坏的也很多,这个差不多也属于这款的通病了

技嘉的BIOS确实坏得多哦

网友:
又学到一些经验,多谢各位大虾

网友:
一般看到单桥的话我会先把桥干了再说  这种能好百分之八十

网友:
看来以后要看到NV单桥就干桥

网友:
好像这个内存是由CPU控制的吧,建议楼主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 测量完所有的供电等后 测测内存的数据线对地打阻看看,即可判断是否由空焊造成的

网友:
这样加焊会不会用不久,客户的回头率会很高的,自己用还差不多

网友:
小小白学到一点经验了

网友:
看修好的帖,多学一种可能,
刚学,积累经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