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K6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12-03):
                                                                  苹果A1278K6不触发维修
不怕大家笑话,这是本人第一次修苹果笔记本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机器是能开机的,一切正常,就过来加根内存条。结果店里的同事把内存换好之后不触发了,这下把同事吓慌了,这什么情况啊!拿过来的时候还开机试了能开的,就换了根内存不触发了,其他地方也没动到啊!于是同事很无赖的把主板拆出来修了,不修好的话,可是要赔一张主板给客户了,这主板可不便宜啊,至少也要1000多吧。
进入维修正题:同事拆下来修的时候我还在忙其它事情,他测到B+到了Q7080D极就没下去了,S极没有电压。电池充电芯片他也换了一个。这时他已经没有头绪了,不知道怎么下手去维修。我说让我来跟你分析分析、参谋参谋。我拿到板仔细看了一下,没有哪里明显烧坏,也没有进水,那就是人为因素造成损坏的,盲目的维修和只凭着经验维修是不行的,叫老板下图纸点位图
进入分析正题:既然B+不下去,几种B+不下去的情况,1.后级有短路2.哪里有断线3.控制芯片条件不满足。那首先打一下各个关键测试点,都没有发现短路的状况,既然到了Q7080D极,S极没有电压,那就按顺序一一往下查吧,那么肯定要查G极控制哪里过来的,
经过查看图纸知道G极控制是由充电芯片ISL625926脚发出的,
不发出控制信号,那就得查ISL6259的工作条件,首先供电:2DCIN输入18V正常,3ACIN输入3.8V正常,19脚、205V电压也都正常,信号:13SMB_RST_N应该是3.3V,但测的时候发现没有,这时心里安然的欣喜,问题应该有着落了,下一步继续追查13脚的SMB_RST_N信号,
待机3.425V经过一个100K的电阻到达ISL6259 13PIN,再追查=PP3V42_G3H_CHGR的产生,
从图纸能看出是=PP3V42_G3H_REG转换来的,=PP3V42_G3H_REG的产生是由 U6990产生的,查U6990供电的时候发现只有2点几伏电压,这肯定不对呀,这里可是适配器经过一个二极管和一个1欧的电阻过来的, 顺着电阻往回查,刚测到电阻的时候发现问题了,一端有18V,一端没只有2点几伏电压,查到这里心里那个欣喜啊,不说了,你是懂的,赶紧把电阻拆掉,直接用焊锡连起来,上电,期待已久的指示灯终于亮起来了,马上找了个O欧电阻焊上去,接键盘触发,OK。装机测试一切OK。维修完毕。
维修总结:苹果笔记本待机首先是要有3.425V的,这个电压很重要。遇到不触发的机器第一步就得先测这个电压。

现在把PDF和点位图附上,希望大家多给点分以之鼓励,谢谢大家! MC374(A1278

网友(点评):
呵,,不错,,no stuff 明显没装,vhst 是待机3.42 一个供电,待机这个电压,和3v,待机,, 是必须有的..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维修苹果,还得多学习学习。

老手了还新手

网友B:
经验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楼主加油

网友C:
呵呵,不错嘛!苹果的图纸有时看到很蛋疼,不过相对于IBM还说好分析点!学习了!

网友:
怎么不发图纸过来啊

网友:
小绿灯不亮。

网友:
不错嘛   推理很明确

网友:
苹果的机子,好久没接过了,机子是好机子,就是少。

网友D:
新人请教楼主,Q7080的S极是不是象仁宝电路中,在没导通前,体二极管会先导通,有电压过去呢

网友E:
楼主把图纸也贴出来呀

网友:
楼主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学习了...

网友:
苹果的设计果然与众不同,有空好好研究一下,就是接触的太少,没机会

网友F:
待机有3.4电压吗?没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人请教楼主,Q7080的S极是不是象仁宝电路中,在没导通前,体二极管会先导通,有电压过去呢

没有电压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有3.4电压吗?没5V吗

修之前待机没有3.425V ,修了之好就有了,我上面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图纸也贴出来呀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把图纸发到这后面呢?

网友:
苹果机说难修也不难,说不难嘛有时候搞晕都修不起

网友:
上次我也是修一苹果K42的,摔了,查了很久电路图才发现掉件了。楼主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一看就知道。

网友:
思路很清晰,透彻,受益匪浅,收藏了

网友G:
请问楼主,”待机3.425V经过一个100K的电阻到达ISL6259 13PIN“这个在图纸上不是说没装吗?在实物上是装了吗?

网友A:
你说的这个电阻没装也没事啊,13脚的电压是从U5010过去的,而不是3.425经过100K电阻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有3.4电压吗?没5V吗

5V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H:
这客户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要是不加内存,说不定过几天就坏了。正好遇上,省去了一笔维修费。

网友I:
手上有个苹果 不知道板号多少啊 看哪的

网友:
内存槽上面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手上有个苹果 不知道板号多少啊 看哪的

内存槽上面你看看

网友(2013-01-03):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上面你看看

找了个K90I的点位图 和我板子一样 但是内存槽上没有 K90I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有图纸修着就是方便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不过苹果的图纸可不是想下就能下的了~还得花得“买纸钱”~

网友J:
不触发,这根本就不是触发的事,楼主,那个3.42是SMC的主供电,SMC都没供电,待机电压缺的不是一两个。触发的条件,就k6为列,简单讲,12V,3V,1.05V要有,SMC也要工作,最起码SMC晶振两端要有1.5V左右的电压,压差也要有,还有就是电源灯也要亮,这些满足了,再去考虑触发的问题,不要误导大家。苹果很好修的,上电时序电路图第三页有,,1,2,3,4标的很清楚,再有点位图的话,一般来说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触发,这根本就不是触发的事,楼主,那个3.42是SMC的主供电,SMC都没供电,待机电压缺的不是一两个。触发 ...

看来你是高手哦。。。。

网友:
是不是换上去的内存有问题呢?

网友K:
把那根加上去的内存拔掉后也不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那根加上去的内存拔掉后也不触发吗?

        对的。。。。。

网友:
请问楼主:Q7080的D极上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请问楼主:哪里是公共点B+啊?

网友:
“B+不下去”应该就是公共点无电压吧?

网友:
请问楼主:充电芯片的19脚、20脚上的5V电压是来自何处啊?

网友:
“待机3.425V经过一个100K的电阻到达ISL6259 13PIN”,请问楼主,我在图纸上怎么看到的是这个100K的上拉电阻没有安装啊?

网友:
“一端有18V,一端没只有2点几”,请问楼主:苹果电源不是16.5V吗?怎么会有18V的电压啊?

网友:
“这里可是适配器经过一个二极管和一个1欧的电阻过来的”,请问楼主:你所说的这个二极管就是P沟道的MOS管Q7080里面的那个保护二极管吗?

网友:
3.425V是待机电压,U6990就是待机芯片,可以这样理解吧?楼主

网友:
请问楼主:充电芯片的13脚SMB_RST_N算不算充电芯片的复位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楼主加油

是啊,学技术需要用心,也需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错嘛!苹果的图纸有时看到很蛋疼,不过相对于IBM还说好分析点!学习了!

不会吧,IBM的图纸应该是很经典的嘛,学笔记本维修的一开始不就是接触的IBM的T系列的电路图吗?

网友K:
苹果笔记本的指示灯是绿色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新人请教楼主,Q7080的S极是不是象仁宝电路中,在没导通前,体二极管会先导通,有电压过去呢

这位楼主的疑惑也是我有点纠结的地方,“同事拆下来修的时候我还在忙其它事情,他测到B+到了Q7080的D极就没下去了,S极没有电压。”,我不知道楼主在接手这块板子后自己亲自测了Q7080的S极上是否有电压没有?

网友K:
请问楼主:你这块苹果主板的公共点电压是电源电压经过两个P沟道MOS管后变成PPDCIN_G3H_INRUSH这个电压,但这个电压并不是一般笔记本主板上的公共点电压,该电压再经过充电单元电路(PWM)降压后变成=PPBUS_G3H这个电压,该电压就是该主板的公共点电压,这样理解对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待机有3.4电压吗?没5V吗

我也想知道啊,望楼主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你这块苹果主板的公共点电压是电源电压经过两个P沟道MOS管后变成PPDCIN_G3H_INRUSH这个电压,但这 ...

对的,这板的公共点就是电池充电电感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想知道啊,望楼主回复

对啊,5V是触发后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位楼主的疑惑也是我有点纠结的地方,“同事拆下来修的时候我还在忙其它事情,他测到B+到了Q7080的D极就 ...

测过的,没有

网友:
“这里可是适配器经过一个二极管和一个1欧的电阻过来的, 顺着电阻往回查,刚测到电阻的时候发现问题了,一端有18V”,我在图纸上看到这个电压是PPDCIN_G3H_OR_PBUS,而Q7080的S极上的电压也是PPDCIN_G3H_OR_PBUS这个电压,楼主现在又说Q7080的S极没有电压过去,这不是前后矛盾了吗?请楼主详解,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待机3.425V经过一个100K的电阻到达ISL6259 13PIN“这个在图纸上不是说没装吗?在实物上是装了吗 ...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望楼主解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电阻没装也没事啊,13脚的电压是从U5010过去的,而不是3.425经过100K电阻过去的。。

现在想问楼主两个问题:一是那个100K的电阻在主板上是否存在?二是充电芯片的13脚上的3.3V 电压应该是由=PP3V42_G3H_CHGR这个上拉电压经过100K的上拉电阻而来,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客户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要是不加内存,说不定过几天就坏了。正好遇上,省去了一笔维修费。

的确省了一笔不菲的维修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触发,这根本就不是触发的事,楼主,那个3.42是SMC的主供电,SMC都没供电,待机电压缺的不是一两个。触发 ...

请问这位楼主:SMC是什么芯片啊?是超级I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触发,这根本就不是触发的事,楼主,那个3.42是SMC的主供电,SMC都没供电,待机电压缺的不是一两个。触发 ...

3.3V待机时就会有,5V是在按开关后才会有,是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触发,这根本就不是触发的事,楼主,那个3.42是SMC的主供电,SMC都没供电,待机电压缺的不是一两个。触发 ...

请问这位楼主:12V来自哪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请问这位楼主:SMC是什么芯片啊?是超级IO吗?

就是EC 啊,这个都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EC 啊,这个都不知道啊

谢谢楼主回复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请问这位楼主:12V来自哪里啊?

12V是U7000出来的,U7000同时也是充放电芯片,和SMC共同管理充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12V是U7000出来的,U7000同时也是充放电芯片,和SMC共同管理充放电

请问这位楼主:这个12V 是充电芯片的哪一脚产生的啊?

网友:
谢谢楼主  正需要图纸  下载了

网友L:
请问楼主这款苹果A1278必须插上电池才能触发吗?不接上电池不能触发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这款苹果A1278必须插上电池才能触发吗?不接上电池不能触发是这样的吗?

没试过,应该也能触发的吧

网友:
我手上有个K6,点不亮,换了单桥好了,就是不进系统,两个系统都不让进,装系统报错,单桥换了两个故障一样,硬盘排线 都换了,没有招了!

网友(2013-02-03):
找个BIOS刷下看看

网友(2013-03-12):
我的是没有ACIN 主板上没号  是不好弄

网友:
逻辑思维好强大。

网友:
多多学习苹果修的比较少

网友(2013-04-29):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值 得学习

网友:
本人还没修过苹果机,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
算你运气好,只是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错嘛!苹果的图纸有时看到很蛋疼,不过相对于IBM还说好分析点!学习了!

我就是  先看的  T61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今天上课第一次看苹果图纸,很有帮助。

网友:
学习一下,电路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希望有机会修修,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苹果的机,A1236的已经没法修了,待机OK!不能触发,发现两个地方有问题,一就是IO,二就是CPU

网友(2013-06-05):
今天饼哥刚讲完苹果看了楼主的帖子颇有收获,请问楼主开始说的那个D极没下去时什么意思呢?

网友:
请问楼主:您怎么知道SMB_RST_N在保护隔离没有过的情况下,他是该有3.3v电压的?

网友M:
学习了,我现在遇到个,是有待机不触发,第一次修没头绪啊

网友(2013-07-05):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我现在遇到个,是有待机不触发,第一次修没头绪啊

可以发给我修,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K:
苹果笔记本的指示灯是绿色的吗?

电池电量充满了和不插电池的时候是绿色,充电的时候是红色。。。

网友N:
我这里就有一个没3.425的,连公共点12V都没有,你所说的3,425V应该不是51125发的吧

网友:
没修过  一般客户都不给你接机的

网友:
沉住 一步步就找到原因

网友(2013-08-08):
正好需要点位图纸

网友:
经验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

网友(2013-10-18):
思路很清晰啊 ,楼主基本功很硬

网友:
楼主可真是高谈阔论啊 ,理论这么丰富 受教了

网友(2013-12-16):
手上也有个K6  先下图纸在说

网友O:
板号是:820-2897-B 开机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O:
板号是:820-2897-B 开机有声音

我在宜宾,你可以发过来我给你看看。我的QQ421977218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这里就有一个没3.425的,连公共点12V都没有,你所说的3,425V应该不是51125发的吧

不是,51125待机时只发出5V

网友:
谢谢了 维修这个东西不用麻烦你  机器搞好了

网友:
修的不错的    分析的好哈

网友:
接了一台A1278 K6的,一样不触发,PM_SLP_S4_L死活不出,按上电时序,之前的信号已经全部都有了,就是不出S4,求解

网友:
苹果3.42这个电压很重要,

网友:
很好!步步推理,唯物辨证法。

网友(2015-02-14):
冬天的这个静电还是要注意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