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供电一体板子改通用高压条

楼主(2012-12-03):
请问高手们怎么改,我现在知道要接三根线 一根接GND 一根接ON/OFF 但是供电线(12v-30v)不知道从里找到给高压供电 从原来电源次级的那个元件上接过去的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刚学习理解的 应该接到出12v的那个电感脚上可以吧  有两个电感5v,12v的  仅供参考  希望有老手出来解答 我也跟着确定的学习一下

网友:
电源一体板分三个区:220V/300V市电区,12V/5V次级低压区,1000V高压区.
市电区和低压区由变压器相连,低压区和高压区由地线、12V、On/Off、Adj四根线相连。
你把这几个区分清楚就知道从哪里连线了。

网友:
电源板和驱动板之间的连线针脚都有标示,去查一查吧,然后在板上找到就可以接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 哪有12V或者大于12V小于30V 都可以直接接到高压板上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