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一杂牌电容,接灯泡不短路,5VSB PG电压5V正常,短接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2-12-03):
拆开输出端所有电容怀孕,先通电,谁知蹦掉了个三极管,把电容全部换掉,换掉蹦掉的三极管,其他好象没发现什么大的问题,但 电路以前别人修过一次,接灯泡通电,灭一下,无恶性短路,量5VSB,PG电压5V正常,短接绿线黑线,无输出电压,风扇不转,拆下灯泡上保险,通电量5VSB  PG电压正常,短接开关线,啪,保险爆掉,在量发现整流管也短路了2个,2个开关管也报废.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导致的,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待机哪里来的PG电压5V?短接绿黑没有输出就不要撤掉灯泡,因为你还没修好。
可能是开始开关管也烧了吧?

网友:
烧掉那么多的配件看看是否还有修的价值,买个二手的也就十几元的价格

网友:
你在拆下灯泡之前短接绿黑线,灯泡亮了吗????

网友:
那对主开关管都没检查你就敢去掉灯泡上电?楼主的情况很明显主电源部分电路,对管应该烧坏导致短路,外围的一些电阻二极管估计也伴随着坏了,辅助电源部分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开关管肯定量过了才敢上电啊,短接开关线,就是因为灯泡不亮,所以以为是灯泡做怪才拆的

网友:
看楼主之前的表述,推动电路部分应该是正常的(开关管有起动及烧掉整流管),当然现在要再检查一次了,故障估计在后级输出电路中有短路,导致烧坏主开关管及整流管,后级还要检查清楚才能通电。串接灯泡不起动,要检查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