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独显 LA4111非常规故障探讨

楼主(2012-12-03):
今天修一片CQ40AMD独显 板号LA4111,刚拿到手整板都是焊油,南北桥都被换过,洗了半天洗得像个样。先测各点是否有短路,,各点阻值正常。

加电裸板电流正常,上U和内存直接亮了,心想捡了个便宜。随知测板的反映亮机后就死机了,我一看确实是。刷BIOS无效果,仔细检查是否有掉件的。发现北桥边有掉两个小电容,补上无效果,又仔细看了一下时钟芯片边上掉了三四个小电阻,,,,补上去,,确认再没有掉件的。加电,我晕居然不亮了,电流到1.5A左右就不跳了,测试已过内存。东搞搞西搞搞无效果,头晕。

晕了半天偶然发现拆掉R170(也就是刚才补的小电阻之一)就可以亮机,,,装上就亮不了,
R170为48M USB时钟,,R170两端阻值正常,,这下更晕了,,,接下来测USB接口数据线正常,无奈毫无信心的换掉时钟芯片,无效果,换掉48M C1074无效果,干掉南桥无效果,各位高手来分析一下怎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的故障?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思路和想法,,不胜感激。

事实证明靠瞎换东西维修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本人实属无奈之举。奉上图纸 HP CQ40 AMD

网友:
可能并不是死机,可能只是USB用不了

网友A:
有可能电感虚焊。

网友:
拆掉R170能进系统不?

网友:
笔记本毛病多,靠经验

网友:
拆掉R170,到过LOGO第二个画面,F5 F6那个画面不动了,按键盘无反应,不知是死机了,还是USB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电感虚焊。

哪个电感虚焊???

网友:
看看板子上的USB设备,是不是有USB时钟后板上的USB设备工作造成点不亮,把摄像头啊反正和USB有关的设备先断开看看。

网友B:
把板上和USB相关的设备全部断开看看,还有去掉R170后用示波器看看时钟出来的信号对不对。另外测试一下R170的2脚对地电阻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板上和USB相关的设备全部断开看看,还有去掉R170后用示波器看看时钟出来的信号对不对。另外测试一下R170的 ...

楼主都已经说了R170两端阻值正常

网友:
CQ40 的声卡没声音,驱动有没啊

网友:
把R170拿掉,两端阻值都为四百多,应该是正常的。频率正常,板上无任何USB设备,USB两根数据线阻值正常。R170阻值也正常。

网友:
又一怪问题,望高手出招。

网友D:
把读卡器芯片下掉试下,这个板子3V 5V待机部分本身就靠近读卡器,下掉它.

我看了那组USB时钟也没去到哪里,也就是说电R170  后边CLK_48M_USB 20这个没什么定义,因为用的图纸搜索,这个不好定义,可能右侧本身有轻微漏电,下掉R170应当也不会造成死机问题

网友D: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g2ODA0fDUxNjU1OTJlYjg1ZGRjZmNjMjJlMzZiNTE5N2MzMmIxfDE3NzY4NzE3NTQ%3D&request=yes&_f=.jpg这机子如果是我,我会先测这里时钟,正常就下了读卡器,再然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读卡器芯片下掉试下,这个板子3V 5V待机部分本身就靠近读卡器,下掉它.

我看了那组USB时钟也没去到哪里, ...

USB时钟到南桥,没这时钟USB应该不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g2ODA0fDUxNjU1OTJlYjg1ZGRjZmNjMjJlMzZiNTE5N2MzMmIxfDE3NzY4NzE3NTQ%3D&request=yes&_f=.jpg这机子如果是我,我会先测这里时钟,正常就下了读卡器,再然后~~~

拆掉读卡器芯片试试

网友:
发现一个怪问题,拆掉读卡器芯片和R170就挡LOGO,,,,装上R170不亮机,,,拆掉R170不拆读卡器芯片过LOGO第二个画面就不动了

网友:
在上家都想修这样了还修啊,

网友:
这个情况你都搞靓了,那么你在仔细看看自己搞过的地方,拟定会有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已经说了R170两端阻值正常
楼主量到的是到南桥的阻值,并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
故障分析应该是到南桥的USB时钟正常后需要这个时钟的某个芯片开始工作,但芯片不正常,引起卡机。建议按楼上的拆掉下挂的外设。检查U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