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326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03):
机型:HP COMPAQ 326
故障:现在故障是开机电源指示灯一闪即灭 就是所谓的开机掉电 还不知道最初故障是什么 待查
   拆开机器取出主板 看了下主板已经面目全非 全都加焊过了 还是没办法解决 所以送来求救  首先静态测量所有测试点的阻值 没发现明显短路 将可调电源调到19V   限流2A裸板通电测试 像这种掉电故障我们要有思路 第一点要考虑短路引起掉电  第二就是考虑缺电压 第三点就是缺信号 一个比一个难修 刚才已经测试过了 没有短路 所以已排除 那很有可能是缺电压引起掉电 随后通电量每个电感瞬间电压 发现没有VDD_CORE 也就是L1009没有电压发现上管的两个公共点电容被烧的焊盘都掉了 已被之前的人换过了 随后打开图纸
   发现是显卡核心电压没产生 查芯片工作条件3脚供电正常 12脚开启信号也正常 条件都满足了 由于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不能去换 只能换输出级那个电解电容 换了后 通电 发现不断电了 可屏还是没显示 量电压还是没有产生 只有调个芯片过来了  由于在成都买芯片好贵 一般我们是在深圳发货 成都一般要10元 人送来5元路费 加起来15 我们作为维修一般都考虑成本的  现在维修利益低 芯片到了后随后装上后 感觉心里不踏实 把上下管都换了 插上电源头马上大电流 赶忙拔下电源头 发现上管击穿了 量了下G级阻值为无穷大  由于上管G级被两个之前的电容烧到焊盘只有点在上面了  又换了个上来把锡补饱满 在次通电 发现待机0、05正常了 按开关电流到1A左右连续三次跳变 此机修复发几张图片

网友:
芯片坏了

网友:
上家真是个白脖, 动不动就加焊,

网友:
看楼主思路就知道是老鸟呀

网友:
还好是缺电压引起的掉电,要是缺信号引起的那就麻烦了

网友:
思路很对,先换后查也对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肯定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