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4Gu盘 只有盘符,没有空间,6691求技术支持修复

楼主(2012-12-03):
       金士顿4Gu盘 只有盘符,没有空间,求技术支持修复。没有任何征兆我的金士顿4Gu盘就坏了。坏了之后我用芯片检测工具检测芯片类型。不知准不准确哦。用了几个工具都搞不定。我用的是win7系统。应该没有关系撒。请教高手指点。这属于技术交流。

网友:
闪存坏了吧

网友:
格式化了没有?格式化再试

网友:
只有盘符,这说面主控芯片应该没有坏,能和电脑通讯,而没有存储,应该是闪存有问题了。你可以再网上买一个一样的闪存装上,看看可以不

网友:
量产一下应该能好

网友:
一,固件,二,闪存

网友:
本人有个8g的和你的故障一样。估计得换flash rom

网友:
重新量产试一试

网友:
量产过。都未成功啊。芯片制造商: SSS(鑫创)
  芯片型号: SSS6677/SSS6690 。用这两个3s6677和3s6690的量产工具都量产不成功、直接拆开u盘看里面芯片型号又是sss6691的,我用6691的量产工具也未量产成功。直接格式化提示插入磁盘。看不懂这个芯片属于什么芯片类型的。

网友:
多换几个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
换个其他的主控板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用芯片精灵看一看是什么主控芯片嘛

网友:
这个闪存不是正品吧,好像是降级片,不稳定很正常

网友:
先看看flash芯片有没有虚焊,有就先补焊,可能flash芯片里面有坏块了,可以上淘宝买个兼容性高的主控板,把flash芯片再利用一下。可以用MW8209的主控,兼容性挺好有很多坏块都可以量产成功,有疑问可以直接问我,我用这个主控做了好几个U盘,都是有坏块其它主控不能识别的。

网友:
Flash芯片
115T047LF
HVPF4M4
115t047lf-3s-1
(东芝黑片,TOSHIBA 43nm D2 Normal Flash)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4928&page=1
建议用2.162量产工具,此贴U盘和你的一样,量产选6691+toshiba 43nm D2 Normal Flash(CDROM)

网友:
我看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我用很多个工具都未成功。这个芯片是BGA的,虚焊可能很小。

网友:
先用"U3S_SafeErase_V116"清空一下再试试看

网友:
金士顿4Gu盘救不回来了。花了很多时间。劳烦各位大侠的指点。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
金士顿      4G  u盘。我4G U盘看来是 救不回来了。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你们的来访。谢谢。

网友(2014-12-19):
是内存坏了,换闪存吧。

网友:
一量产u盘要保证元件正常工作,元件不能工作用什么量产工具都是浪费时间,1检测主控电压,闪存电压,晶振电压,晶振偏频也不量产,短接闪存29#30脚再量产,不行就报废了,

网友(2015-03-28):
我也有一个 多想找到解决方案啊 关键里面有重要资料

网友(2015-05-09):
短接主控试试看吧,然后换版本,都不行就是flash坏了。

网友:
不急十几块钱的东西呀,别修了

网友:
是量产前有盘符,还是量产后有盘符?前一种就是闪存坏了,后一种量产工具不对或者要短接量产

网友:
说明它已经到头了。留着做个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