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不稳定

楼主(2012-12-03):
这是一个腾达W311R带无线的4口路由,拉的属于小区网络吧,50一个月的,两个人用,他用无线,我用有线,才用半个月,已经有过5次以上上不了网的经历了,但一般10-30分钟内问题自然解决,又能上了,我们的电脑都是自动获取IP的,请问这是我宿舍路由的问题还是小区终端路由的问题还是其它的问题啊?

网友:
要如何解决这种问题啊,已经交了三个 月的网费了,还有救不?

网友:
借个路由换换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都是路由本身质量的问题,当然要先排除网线的问题。

网友:
我自己室内的是8芯的,他室外帮我迁的几十米,用的是4芯很便宜黑色那种线,不会有冲突吧

网友:
应该是网线的问题太长了

网友:
线和路由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