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让U盘无法复制

楼主(2012-12-03):
我想制作一个U盘,可以运行里面的程序和软件,但是不想让别人复制,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网友:
好像有一个工具可以行,不过很复杂吧。

网友:
可以换一个思维方式,,就是文件加密也行,,

网友:
防复制U盘怎么制作

网友:
进分区软件,弄个隐藏区,把不想让别人复制的软件,弄到里面就OK了

网友(2014-12-19):
用加密软件呀。

网友A:
做一个文件,长度如160KB, 在文件最后加识别字符,存入U盘,修改这文件长度为4KB(格式化最小文件块大小.
而程序则改正文件长度后读入且检测识别字符.
原理:文件被复制一半,后半丢失.有可能丢失也被复制,但用几次可能丢失.

网友(2015-02-01):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文件,长度如160KB, 在文件最后加识别字符,存入U盘,修改这文件长度为4KB(格式化最小文件块大小.
而程 ...

看不懂,可否详细介绍一下制作过程,或推荐个教程,谢谢

网友(2015-06-03):
这个有搞头,简单点的搞个加密软件。要不就是把U盘设成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