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信号怎么过去?

楼主(2012-12-03):
请问下图中SUS_PWRGD是怎么从二极管负极到正极的?不是说二极管逆向截止的吗? 谢谢!

网友:
能否上传完整的图纸?

网友:
当二极管另外一端出现了变化成0v了,对面就是0,7

假如这个信号出现问题则会拉低其它相连信号,但其它信号有一路有问题却不会拉低SUS PWRGD这一路,一方面是保护这个信号不被拉低吧

网友:
当SUSPWRGD为低时,PWRGD为低
当SUSPWRGD为高时,排除其他因素,PWRGD被3VS上拉成高,
这不就完成了信号的传递吗?你以为一定要直接接触才能传递?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个门电路。。。。。与门。。。。要左边的信号全部为高是。。。。。才会输出一个高逻辑

网友:
这个电路是要左边是信号都正常,即都是高电平才能产生右边的PWRGD。SUS_PWRGD如果不正常是低电平,就会拉低右边的PWRGD,从而使机器保护掉电

网友:
当左边的信号全都为高时,PWRGD为高电平,表示供电全正常,当SUS_PWRGD为低电平时会拉低PWRGD,使电脑掉电保护

网友:
哈 !谢谢月饼老师,现在理解了,二极管还有钳位的作用哈!谢谢老师,过年后来基地求学哈。

网友:
饼哥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啊

网友:
月饼老师讲的  不错 学习了     我也迷糊呢

网友:
我看明白了,如果SUSPWRGD为低,就会把其他信号拉低,从二极管的正极回流到负极,所以SUSPWRGD不能为低,低了就不正常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