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神舟CM61全板无供电

楼主(2012-12-03):
        先来两张主板图片

                             主板型号:神舟CM61
                       故障现象:上电测试复位灯常亮
                       维修思路:依照时序——供电——时钟——复位
         接到主板目测没有问题直接上电测试,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一定是供电没有满足或是其他不正常,先测内存供电,上管D级输入有5V,下管D级0V,于是量了一下上下管的控制级都为0V,,此内存供电是由PWM芯片RT9202控制,测得1脚BOOT电压4.89V,5脚VCC也有5V,再看了一下7脚电压为4.65V,条件都正常不工作就是芯片本体坏,马上断电风枪+镊子伺候,换掉RT9202后再次上电测量,下管D级1.87V恢复正常。

          再接着查桥供电1.5V也有了,下一个CPU供电,断电装上CPU,再次上电测量CPU电压又是0V,随手测了一下上下管没有短路击穿的现象,供电IC是ISL6566,于是查了下它的工作条件,7脚VCC有5V,1脚、2脚、3脚、38脚、39脚、40脚VID也有高低组合电平,接下来测量37脚EN为0V,没有EN信号怪不得它不工作,由于没有图纸只有跑线了(不过跟这个截图差不多),跑到边上有两个电阻从12V分压而来,测得R164的1端12V正常,是不是这两个分压电阻有问题呢?统统都拆下来测了一遍,阻值都是正常的,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了:1是没有过来开启信号,2就是芯片自身把EN拉低了,因为不想跑线,所以就先用刀片把芯片的EN脚断开看看是不是芯片把EN拉低了,再次测量电阻这一端有1.2V了,问题锁定,就是ISL6566芯片的问题把EN拉低了,
           还好我们这里有大把的配件,ISL6566更是一堆,马上更换芯片,再次上电测量诊断卡就直接跑到E0响个不停了,装上内存开机一路跑码正常点亮,故障修复!

          结论:就是这两个芯片的原因导致全板没有供电,给它们哥俩来个特写!

网友:
呵呵,厉害厉害啊。多多写一些帖子。这个板子NV的芯片吧

faw

网友:
思路很好 如果是盲修 就是换了芯片在说 刚好运气好 呵呵

网友:
小武哥天天有时间,练习呀。学的好不如练的多呀!经验才是最值钱的

网友:
手上有快铁板,不知道怎么办??时序不懂真的很无助

网友:
这几个芯片坏的都不少啊
还有ISL6312的
值得学习

网友:
神舟的板子坏得多的还是电容吧

网友:
值的学习,我有块板也这样故障

网友:
武哥,很不错啊,理论分析和实践都历害,向你学习!

网友:
秒杀的 心情 是很兴奋的   我经常秒杀

网友:
这板秒的爽

网友:
事件与理论的结合--秒杀!经验是重要的在维修中

网友:
给力秒杀!T9202一般是电容怀孕才会坏个人的经验!

网友:
我有几块主板了,有两块不上电,有一块跑50, 有一块不显示跑马?  各个测点电压正常????????????????????????????

网友:
是不是  换电容好的呀  呵呵   神舟很少坏电源芯片的 {:soso__588441136143526124_2:}

网友:
这是神舟主板的通病,神舟一体机的主板也是这样的情况,(神舟945PL天尊版,南桥供电用的也是RT9202,此芯片易坏,导致整版无电压)

网友(2013-01-12):
一般同时出现两个芯片损坏的概率微乎其微,撸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2016-02-02):
楼主  一般全班没电 都市内存PWM芯片故障么

网友:
神舟还有主板啊。NVDIA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