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AOC 19宽 显示器

楼主(2012-12-03):
   昨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AOC 19宽显示器 本来是拿来修屏的  屏型号是MT190AW01 故障为上三分之一发白拖尾(此屏的通病) 电源板和驱动板是好的 今天把屏修好后准备装上机器拷机 问题来了 插不插VGA线都显示为无信号输入 心里郁闷了 昨天拿来时还是好好的 今天怎么就这样 应该是防静电二极管击穿了 这破机器也太垃圾了 我都是正常操作的 屏修好了还要给他修驱动板 拆出驱动板一看 靠居然被修过 连T-con芯片都被焊过 TMD只能算自己倒霉了 测量行场的防静电二极管果然被击穿了 换掉(这两个二极管对地是700左右) 图像是有了 不过屏闪(屏测试过是好的) 难道是把T-con芯片也击坏了? 没有这么倒霉吧?翻箱倒柜终于找了个一样的废驱动板 把T-con 换上去OK   在这里提醒朋友 冬天静电大 操作小心啊

网友(点评):
注意文明用语

网友:
这屏的故障能修,你有专用设备吧,,

网友A:
怎么修的啊,楼主分享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的啊,楼主分享下吧

买专业的机器就可以修了

网友B:
果然是修液晶专家,一眼就看出来是哪里的问题,厉害!

网友C:
什么机器呀 截图让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修液晶专家,一眼就看出来是哪里的问题,厉害!

天天都要N台,看故障和机器就基本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机器呀 截图让大家见识见识

手机像素太低,数码相机在我女朋友那里,以后把相机拿来就多拍些照片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把你那修屏的机器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啊

网友:
果然是专业修屏,很厉害呀!
咋修的屏?
欢迎来显摆显摆!

网友:
我听说过修屏,没有见来,来个图我看下吧

网友:
如果把怎么修屏的晒出来就好了

网友:
显示器确实要注意静电,要不然修好了这里,那里又会有问题。做好防静电

网友:
楼主能发截图出来,大家都可以更好的学习了。

网友:
横线 竖线都能搞的 人 不是一般人

网友:
晒晒设备     下次发个修屏的图文并茂的帖子      事关大家的福利  你没问题吧

网友:
就是,让我等开开眼界。

网友:
就是,让我等开开眼界。
学习学习

网友:
屏我都不会修,最多是换屏接口那个保险,楼主说一下怎么修屏的

网友:
牛人啊,屏都能修!我遇到坏的显示器有十分之一都是可以修的了~~~!

网友:
已经炫耀过了,你很厉害,能不能把你的维修经验分享下,

网友:
有专门的设备就能修横线 竖线啦  都是模块问题    横线修好的少

网友:
横线,竖线 ,这能搞,厉害啊

网友:
非常必要

网友:
设备够专业了

网友:
牛呀 什么时候咱也到这个境界

网友:
设备,技术,材料都要有才行

网友D:
屏坏了也能修?那不是等于买新显示器嘛

网友:
给力,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坏了也能修?那不是等于买新显示器嘛

和新的当然还是有区别了

网友:
谢谢分享啊  ,下次注意了 !!

网友:
楼主设备多少钱

网友:
楼主都是高手些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确实专修液晶显示器!

网友:
让我等开开眼界

网友E:
请问楼主,如何防静电呢?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对开开眼界!

网友:
这么多想开眼界的,据我知道的这种机器修好后有很多用不住,有的一天就出现竖线,横线,似乎不是所有屏都能修好,大家分析一下,如果这种机器能修成完美屏,为什么网上那么多卖一线屏,两线屏的,这些卖屏的难道不知道把屏修好卖的价更高

网友:
楼主神了判断故障比吃饭还简单

网友:
牛人太强大了。我手头好几个白屏,线屏都束手无策中。。。。

网友F:
弱弱的问下 横线怎么修啊   刚好手里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下 横线怎么修啊   刚好手里有一台

给你说了你也修不了,要专业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如何防静电呢?可以指点一下吗?

就是VGA线不要热拔插